什么软件可以把模糊的PDF文章转成清晰?

楼主(2011-02-14):
PDF
格式的文章比较模糊,有什么软件可以把它转成清晰?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很难啊

网友:
底子都不好怎么搞

网友:
没什么希望

网友:
模糊的PDF是图片本身造成的,不信你把PDF用户软件转换为word文件格式看,保证还是一样的。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软件就能办到的

网友:
pdf模糊是在文件生成的时候原文件就不是清晰的。。这个问题应该无法用软件修复的,,

网友A:
是不是扫描件啊? 如果是那只有加深黑色的字 其他怕模糊

网友:
原文章就是模糊的,用软件一般不能变的更清晰了。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可不可用ocr一类的呀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的软件!

网友A:
不是的。你想发附件 给我试试也可以

网友:
这种没听说过,可行吗?

网友:
有这种技术就是高科技呀。。
听说过DVD信线,不知道对PDF这种有用不。

网友:
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