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后的本子,焊点都腐蚀掉了的咋办?

楼主(2011-02-14):
今遇一台方正本,进水了的,拆开一看,好多小元件已掉了,而且焊点都没有了,有 没有人有办法补这些焊点呢?
进水

网友:
掉的少,找电路图,可以连,掉得多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腐蚀严重的最好换板,就是修好也会经常出问题,就像风湿病一样,潮湿天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的还修啊?

网友:
只有换了

网友:
订了一块,比进口本的板子还贵,700大洋

网友:
腐蚀不严重的话可以找点位图或图低飞线等

网友:
主要看腐蚀的是不是严重 不严重的可以飞线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