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的ps2口键盘经常无规律死机

楼主(2011-02-14):
一台工控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ps2口的键盘无规律死机的现象,按键盘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有时把键盘重新插拔后,可以正常使用;有时需要重新启动机器键盘才可以使用,这个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键盘口接解不良,找块旧主板上的PS2口换上即可。

网友:
更换usb接口的键盘后,也出现键盘死机的现象,重新插拔后可以正常使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问题是工控机是24小时一直使用过程中,没有出现系统闲置的情况,设备应该不会自动关闭电源节电。我想搞清楚的是会不会由于主机电源或者主板有问题的时候会出现上述的情况。

网友:
把机子里的灰尘清理一下,把键鼠接品的排容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