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做系统的问题,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2011-02-14):
今天接到一山寨本,12寸,开机慢,做系统,没有光驱,用优盘做,
过程顺利,但开机不能全屏显示,找开始菜单 任务栏得往下拉,调
分辨率不行,只有800*600和1024*768,驱动精灵检查驱动全部正常,
没做系统之前不是这个情况,怀疑系统盘的问题,换了一个,问题
依旧,请教大家,并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网友:
看一下显卡驱动啊。sony好像比较多

网友:
换成16比9 模式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造成的。

网友:
之前正常,我想只有两个问题,一是楼主没设置好,二就是驱动不对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的可能最大

网友:
进安全模式,排除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对的原因。

网友:
多半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之前遇到的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修改下注册表,或者我觉的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两个你都下,这个可以互补的,我帮别人装驱动时就是两个同时下,因为有的电脑需要的驱动人生有而精灵又没有,就是这样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重新卸载再安装驱动

网友:
这个还是驱动的问题,有些本子设计的有很多专有驱动,并不是通用的,比较麻烦,遇到这情况,先还是用驱动精灵 以及驱动人生 多工具来换驱动试一试,不行的话,就官网查询,联系工程师

网友:
试的拿PE模式看一下能不能变换分辨率 能的话 考虑驱动

网友:
显示屏也有可能出故障,台式机液晶遇见过,怎么调也不全屏,总是偏一边,后来用酒精清洗所有开关,奇迹般好了

网友:
换下显卡驱动,多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这也行呀

网友:
重装下显卡驱动

网友:
看不到任务栏,要往下拉才能看到说明你的分辨率已大于该屏幕的最佳分辩率,如果在设置里不能再调下的话可以从设备管理器里先删除显卡驱动,重启后在安装就可以调整了。

网友:
见过的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