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 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14):
遇到一台 940 NW 的,不插信号线跳出来的无信号是乱码文字,然后接上VGA,显示图像颜色整体偏黄,菜单也是乱码的,刷过程序了 ,还是一样,MCU也换过了 ,问题依旧,费解啊,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应该是你刷错了程序的。这个问题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一下

网友:
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好多个程序了 ,问题依旧啊

网友:
换一块   驱动板子  看看   或者  高压  ···     按照理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搞不定就换板,原装板也不贵。同时这个问题在基地有讨论,要不等我的液晶维修一书出版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网友:
维修要在技术提高 和效率上取得最佳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