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14):
在一台三星的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面发现后级的一个
二极管
击穿了,型号是:SB3100 请问用什么比较常见的二极管代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一般的快恢复二极管,电流大一点的都可以,RL4A、RG4等

网友:
的帖子
这是个肖特基三极管,参数是3A/100v,应该是20V的整流管,那个管你可以用普通电脑电源上12v的那个小点的整流管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