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22CH 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1-02-14):
各位前辈,是什么问题呢?
我把屏拆出来测试是好的,后来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

网友:
有点像是屏的问题,图像还可以看到,不知道怎么说好,就是颜色不对,像是有一些沙子一样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的。

网友:
你换个屏和屏线试试如果还是 ,那你把显卡补焊一下就OK

网友:
换个屏线都要一百块,订回来如果不是的话就不好了。

网友:
赞同。先加焊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看看情况在说

网友:
有条件可以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线可以量的,看看有没有连的和断线的或是阻值偏大的

网友:
明显叙述的太简单,如果能上个花屏的照片最好

网友:
先加焊显卡

网友:
不是吧   外接正常和显卡有关系?   先换屏线,不行换屏   发什么发,找同行借个试试不就温完了

网友:
把屏线擦一下呢,然后再把接口洗一下

网友:
我把屏拆出来测试是好的,后来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多数是显卡问题,我加焊好几个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器只要花屏,直接弄显卡就行了.这温度都太厉害了

网友:
加焊吧 那样会好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