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脑没声音。

楼主(2011-02-14):
我的电脑没声音,加了独立声卡后有声音但麦克风没声音。请高手帮忙。
电脑没声音

网友:
首先确定驱动有没问题。

网友:
重装的系统一般默认麦克风是关闭的,需要手动开启。

网友:
大多数是软件问题,你看有没有设置软件

网友:
确定无软件方面问题和静音问题的话可以去控制面板里面改音频输入。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硬件也有可能影响到声音的,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