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图解IBM 17"液晶显示器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1-02-14):
      原创!维修经验。本人是一菜鸟,发此贴仅为了与菜鸟们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本帖仅为个人维修的过程,技术含量并不高,对初学者有参考价值。发不扣分的贴,为了那些分数少的朋友。如果还有点价值,请版主加点分。
    图解IBM 17"液晶显示器黑屏的维修
    故障现象:IBM液晶显示器不能正常开机,一台指示灯不亮,开机无任何反应;两台插电源后,指示灯不停闪,按开关无反应,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故障原因:绝大多数是高压板故障。
    故障排除:电源滤波电容问题,以及其他元件。三星液晶显示器的通病。找到相应元件更换即可。
    以下详细介绍维修过程。

网友:
第一步  拆机
        拆机是维修液晶显示器中的第一步,此款显示器拆机相对较容易。不详解。
        一下拿到三台外形一样的IBM液晶显示器,由于没有零配件,准备凑个一两台就行了。一口气把三台显示器都拆开了。
        机壳很容易拆开。拆开背板和电路板固定金属壳,就能见到两块电路板。原来外形一样的显示器,内部却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电路板,而且都像是三星代工的。其中一种元器件个头较大,是较老的型号,称为老机,如图2。

        另一种看上去较新,叫新机,如图1。

网友:
第二步  定位损坏元件并更换

       经检查,明显看到三个电源板的副边滤波电容都有鼓包,有的是5V回路,有的是12V回路。其他元件没有明显问题。还是根据以往经验,换电容。换完电容后,找到相应电源变压器、大滤波电容、电源管、桥堆、整流管等等进行加焊。加焊完毕,可以试机了。结果三台显示器只有一台新机正常了。其余两台故障依旧。

       入门级的朋友们,其实修显示器很简单。看,能发现电容鼓包,并会更换就能修好33%的液晶显示器。实际操作中,如果运气好,这个比率甚至可以达到50%。

网友:
第三步  处理老机
    老机的问题是开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电路板如图3。

     经检查,电源变压器原边整流电压300V不足。这一般是450V100u的大滤波电容有问题,但仔细观察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管它呢,先换一个试试再说。换了一个旧的大滤波电容,电压马上正常了。再观察拆下来的大电容才发现,一个脚的根部稍微有点鼓,如图4。竟然顶部没鼓也能有问题。

    变压器原边电压正常后,测量副边的5V、12V电压,依然是0。郁闷!断电测量5V、12V回路电阻也没有短路。怎么会这样呢?应该还是原边问题。本想看看开关管的工作条件,却发现找不到像3842、1200P之类的驱动集成电路。仔细观察才发现开关管的位置原来是个集成电路。而且好像有点裂纹。卸下来一看,哇!原来破成这样如图5。

         查看它的型号是TOP247F,如图6。

         没希望了,这个集成电路我肯定找不到。很遗憾,看来这块板只能贡献元器件了。

网友:
第三步  处理新机
新机的问题是插电源后,指示灯不停闪,按开关无反应,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换完电容后,故障依旧。电路板如图7。

经检查,电源变压器原副边电压基本正常,而且5V、12V也没有明显短路。问题应该在高压部分。刚好有一个修好的新机可以对照测量工作电压。于是先测量好机的驱动集成电路BIT3105,各脚的工作电压如下。
测量故障机时,有电压的脚,电压都在0和几伏之间跳变,并伴随有轻微的“哒哒”声。看来还是有短路。
拆开跳线J319故障依旧,拆开短路线J309通电测试,电源指示灯正常了,开关机也正常了。当然没有图像。短路就在右下方8脚的IC-U204周边。
8脚IC的型号是4501。经查4501是一个P沟道+N沟道的MOS管,通过对比测量发现IC4501的3、4脚之间短路。而这两个脚间还有一个电阻R205和一个三脚的晶体管ZD201,如图9。( 没有留下U204周围的图,只有U205的图,结构完全一样。右下方是U205损坏的一组,IC已拆了。第一次拆8脚贴片,起皮了,技术够烂。)奇怪的是这个三脚的贴片晶体管,有两脚连在一起,根据型号可能是稳压管。

电阻不容易坏,8脚的贴片芯片没拆卸过,没底。先拆晶体管试一下。堆锡拆下晶体管再测量,还是短路。没办法,只有拆IC了。幸好这个8脚的贴片IC的脚比较近,用堆焊方法也可解决。即:把每边4脚堆满焊锡,然后交替加热,只到把它撬下来。拆下U204后,测量两个点,不短路了。恢复短路线J309、J319,通电测试,开关和指示灯都正常了。故障点找到了,但一下找不到4501来更换。老机板上有4个4600,又不知能否代换。
查资料知道,4501和4600都是P沟道+N沟道的MOS管。但一个资料标出4501的部分是参数是负值,郁闷。经过电路对比发现,4501和4600在电路中的接法几乎相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用4600代换,大不了也是当料板。要换一起换,拆下了另一个4501,从老机板上拆卸两个4600换上。不放心,把两个小电解电容C303、C304也换了。如图8。

换完后就可以开机测试了。这时还有两个疑问:4600能代换4501吗?电路中还有其它问题会引起MOS管烧毁吗?接好线,通电!还没按开关就显示出了IBM字样。打开电脑,正常的显示出现了,按开关也正常了。
经1小时、10小时试机都没问题。维修成功。

   结束,敬请指教!

网友:
看了一下,感觉楼主除了有把烙铁外,就没有其它东西了···

网友:
其实那个老机也应能修复的,电源IC是常用件.

网友:
不错  top247很好找哦。。。6元一个

网友:
三星好多电源板用的是TOP247  这管子发热大,多预备几个绝对没错。对了装上后最还把散热片加大

网友:
代换法是个好方法啊

网友:
电容一般没肿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多向你学习啊

网友:
不错,技术水平很好,我何时能达到楼主的技术呀

网友:
我遇到不少,都是电容坏的多,还有高压包,驱动之类的!!!

网友:
不錯的教學 讓我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