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T43开机2010报错每次要按ESC进入系统后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2-14):
笔记本电脑T43开机2010报错每次要按ESC进入系统后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硬盘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可是也不因该每次要进ESC进入系统后重启啊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换硬盘把

网友:
重新装下系统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降低BIOS版本或刷微码能搞定吗

网友:
刷BIOS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可以进BIOS里打开自动跳过功能,要不就降BIOS的版本。个人觉得打开自动跳过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复杂去搞其它 的。

网友:
  报2010是硬盘微码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跳过进入系统会重启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