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不触发???在线等!

楼主(2011-02-14):
量3V 5V电感没有,,开关上也没有电压,,,,,,请问一下这种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3V 和5V的
还是一插上电源就有3.3V 和5V呢???
如果确认后就知道如何往下那查了...谢谢......

这种的板号为:A5A001093010

网友:
这种情况先检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电压没有过去...P管输入端16V,,控制16V,所以N管没有导通..电压过不去..
去查控制极16V,,,对不对????
没有图纸比较难修啊......没有可以对着看.

网友:
主供电来了没,芯片条件满足没,开启信号到了没,lz都不说啊

网友:
东芝机器一般都是待机有3m5m的

网友:
一般DELL的部分的3M和5M才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3 5      ·

好..我知道了......原来待机就有3M 5M的....现在问题街机3V 5V 的MOS管的公共端没有电压......
.....有两个隔离管,,,第一个管正常....第二个管就输入端16V....控制极也为16V..所以电压也过不去...

网友:
..................................... 没有图纸跟不出来啊.......我跟线路...它的控制级跟不出来..不知道跑那里去了.......
继续求助!!!!!!!!!!!!!!!!!!!!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修好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开关上没电压 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你要查第二管的控制端从那里来,跑线路。

网友:
不可能没有待机电压的,如果有16V就要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B:

N管的(控制)G极 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D极16V  G极16V   S极没输出 你看看这管本身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控制级要低电平电压才可以过去的  好好看看控制级

就是跟不出来....不知道是往那里跑的.....好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B:

N管的(控制)G极 是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D极16V  G极16V   S极没输出 你看 ...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是P管啊...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E:
坛子里有A40的图纸  你去看下可以参考不。

网友(点评):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保护了啊

网友:
东芝A50这种机器是东芝原装的,不是代工厂做的,是东芝自己做的,这是东芝早期的笔记本了,你这块主板有一个总的电源控制芯片,他们叫电源CPU,这个坏得多,这个芯片只有东芝原装机才有这个芯片,

网友:
看图纸上应该可看得出来的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TMP87PH48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有A40的图纸  你去看下可以参考不。

A50和A40图纸差不多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  找图纸看啊   要是看不懂图纸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能找得到图纸就好咯.....嘻嘻.........实在太难找了这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耐心就跑线路    一般是经过三极管在到EC的或者经过电阻

也只能这样啊......不知道刮到什么时候才刮出来...哈哈...

网友:
问下。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是。。不是ic8972,我修的这台也没有待机。。3v 5v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请问有哪个有A50图纸?公共点没电压呢。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网友F:
没图纸确实难修点,查G级的电路,有可能是到充电IC

网友(2011-03-20):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确实难修点,查G级的电路,有可能是到充电IC

对啊。。。。有图纸就可以看着分析了。。充电IC,会不会是充电IC有问题呢????

网友:
那个cm48UG-5GVO 有没有换 一个试试.行了没有?

网友:
如果是隔离的问题可以参考M30的,闪灯没有图真不好弄

网友:
查N管的G级有没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