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600GSO花屏,加焊GUP还是一样花。

楼主(2011-02-14):
是不是显存坏了。但不知是哪个坏,如果换显存的话,要用什么来吹?比BGA小很多,不好吹呀
翔升

网友:
屏太花了,都看不到,想用MATS检查都看不清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盲测··找感觉用MATS测试

网友:
盲测,按正常流程打命令,运行MATS9或GT2。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就关机,换上好显卡再开机查看刚才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