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用什么来吹好呢?

楼主(2011-02-14):
我的BGA机器的口很大,显存太小了,不知道用什么吹下来好呢?或是补焊一下,用什么吹?

网友:
用风枪吹就可以啊!~

网友:
我是上面是8205,下面是发热砖。

网友:
问这个没太有用,取决于设备的口径和风速还有风口与显卡间的距离,我8205用300多度甚至400度。下加热设定180度

网友:
风枪就OK,很好用的!

网友:
就是啊,风枪就可以了,掌握好温度和速度很快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两把风枪 下面用白光882腿夹着  或者放支架上面    上面用850  一手拿 另一手按风速

网友:
俺也使用热风枪,只有这个级别的设备。

网友:
哎呀!怎么用也行。只要不用嘴吹,努力就能垂下

网友:
难道你的BGA没有风口换的?

网友:
单独用风枪发热砖都可以的.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温度380;风速2

网友:
我本人认为DDR2用805手风枪吹,DDR3用大吹风呀!

网友:
DDR2用风枪吹,有些DDR3无铅那种把风枪嘴摘下来直接吹

网友:
DDR2用风枪.DDR3无铅把风嘴拆下来吹

网友:
我用的是风枪,不过你没好过,哈哈  至今就弄了两次

网友:
用风枪老吹坏,现在都不敢弄了。。。

网友:
用旋转风的风枪。858之类的。

网友:
风枪不保险吧,我以前都是用的风筒。很好用的,大家试试啊。也不贵。。

网友(2011-03-26):
风枪吹要控制好温度,不然会把显存吹坏

网友:
做BGA显存,就别用BGA机器了...旋转风更好...

网友(2011-04-25):
用风枪吹就行啊。

网友:
底下架个电热炉,注意用个铁架,不要太近了。上面架个风枪,照样可以搞定。

网友:
风枪呀,都是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