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晶体管 N AL3是何类型晶体管?

楼主(2011-02-14):
求助:奇美M190A1-L02屏白屏,屏上贴片保险开路、一贴片晶体管N AL3击穿。请教N AL3是何类型晶体管?可用何型号代换?
谢谢!
求助

网友:
贴片晶体管标号Q4,型号为N AL3(N、L3字符有下划--线)。
Q4的B(或G)极接U6/FP5138的5脚。
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