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2-14):
技嘉945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所有电压都正常。没思路了。望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技嘉主板多数都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那就查总线信号吧。最后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我没有八脚编程座呀

网友:
先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
支持三楼的说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查一下cpu坐是否虚焊,不是的话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先刷下BLOS , 不行就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