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3液晶显示器左边暗右边亮维修

楼主(2011-02-14):
今天接修一台BENQ17寸显示器,故障为开机能显示且左边暗右边亮,时间一长就黑屏,心想这一定是电源问题,动手拆机查12V 5V电压正常,再仔细查各个电容也没有坏呀,心想难道又是高压板坏了?(网上看到这种机器有个通病)不管它先查四个C5707果然Q739 Q740坏了,手上没有C5707就找了一对SDF313代用,装好试机正常,维修完工。

网友:
问下有没有谁测5707的对地阻值时有点偏小算不算不良啊,这种是不是应该直接不用呢

网友:
SPF313 可以代5707 我还以为只有5706 和5707可以互换呢 郁闷~~

网友:
呵呵,今天遇到两台都是5707坏的,修好一台,另外一台一换就冒烟,为了不耽误其他工作,改高压条了。。

网友:
换5707返得快,还是改一个省心

网友(点评):
返得快的原因是你没找到5707击穿的根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明基,还有联想换C5707, 修了几年, 极少返修, 你未找到损坏C5707的真正原因, 修好比较耐用, 加通用高压条不一定耐用

网友:
變壓器要記的補焊  才不會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