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外接无显?

楼主(2011-02-14):
LENOVO F40电脑外接无显,液晶屏正常显示?键盘切换没有反应?是945GM集成显卡,加焊了也是一样,板上接口对地打阻是PIN1--900欧左右,PIN2--80,PIN3--0,PIN4--80,PIN5--0,PIN6--90,PIN7--0,PIN8--1000,PIN9--0,PIN10--1000,PIN11--无穷大。PIN12--1600,PIN13--1600,PIN14--无穷大,对应电压时,PIN1=1.06V,PIN8=0.26,PIN10=0.7,PIN12=1.7,PIN13=1.7,其他的为零,没头绪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对着图纸 查一下 vga 输出的 行厂信号 往后查 直到北桥如果没问题  就换北桥吧 一般就是VGA输出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先要保证接口的行 场 已经MSBUS总线都正常  对了  你按了切换键的时候屏幕有闪动吗  有闪动才是表面操作有响应的

网友:
安装一下快捷键驱动先吧,联想的应该是叫电源管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切换键屏幕没有反应,但是可以切换回液晶屏,MSBUS总线图纸上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切换回液晶屏,跟程序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