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1-02-14):
此机原本是可以上电的,但不能开机,屏不显,需要刷BIOS程序,拆下BIOS芯片,要拿到编程器上去刷,但我的编程器却不支持这个型号的BIOS,没办法,只好又把BIOS焊接到主板上去了,但加电试机却不上电了,以为是没有焊接好,重新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能上电,主板别的地方也没动,BIOS程序也没刷,芯片焊接应该也没有问题,怎么会不上电了呢?求各位给看一下,麻烦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吧

网友:
重新拆下来再焊一下,不行的话就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
应该是BIOS内的引导丢失,看来只能写程序了。如果是没有适配座可以飞线解决,如果是不支持厂家器件,就只有等厂家给升级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