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音频接口后无效

楼主(2011-02-14):
映泰的NF-520 A2G+ ,原来音频接口的麦插孔内有耳机残留物,故更换一个音频接口,更换后进系统,插入耳机在声效配置管理内的I/O管理中完全没反应。发现用来固定的四个孔,板上的焊盘"○"掉了两个(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
随便找三个口的音频接口换都可以吗?

网友:
接口脚位定义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看你的哪个掉焊盘是掉在哪里了。。。这个很重要。。

网友:
没有了焊盘,等于你的线路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