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管引起不触发

楼主(2011-02-14):
客户送过的一片865主板。说是不能触发。先接上电源试一下(内存和CPU都不接上),结果跟客户说的是一样(饼哥说的要修之前要先把故障还原)。
点开机针,没有反应,难道是开机电路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我短接了绿线和黑线(信号线可以强拉低,供电线就不要去试了),强开机。看到了5V,12V狂闪,原来 是有短路。拨下镊子之后再触发,发现绿线5V变成0V了。电源保护了。于是拨下电源接口,对各组电压接口打值,没有发现短路。再对内存和桥供电打值,也没有发现对地短路。晕,,,,,还有一组供电没有打,CPU供电(865板没有总线电压),对着线圈打值,只有35左右。好像低了,一般都是100以上(在不接CPU的情况下,如果下管是P沟的就有可能是0,所以打CPU供电时不要以为打为0就是短,要看一下下管是不是P沟道)。先把两个上管吹下,打值,D对S是46,S对D35,两个都是短了。从其它料板上拆两个换上,接上电源,可以触发了。接上CPU和内存,顺利跑码。。。至此,此板修复。。
第一次发维修经验贴,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