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白屏问题

楼主(2011-02-14):
    屏、屏线、没问题。外接正常显示 。  哪位高人知道下面怎么查?

网友:
干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就测一下屏的3.3供电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机器修过好几个这样的故障了,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这现象多数是显卡做显卡吧

网友:
建议你重做显卡。一般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这机器屏线好像也比较爱坏。

网友:
显卡问题,刚修过一台清华同方的白屏,修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列,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改良版显卡 解决根本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