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DROM无法工作

楼主(2011-02-14):
量产的USB-CDROM无法工作:怎么回事???在第一选项中设置了USB-CDROM不能启动,我的量产工具是安国AU6983的ISO文件时雨林风2011快速装机版的!用UltraISO制作的PE系统就能正常启动!!!!!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是不能在BIOS里认到?还是认到了不能正常启动?还是什么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有点仓促是简单了些嘿嘿

网友:
有的U盘因为固件的问题是不能做USB-CDROM的,这个你可以上网查查。再一个你可以把三个启动项都改为USB-CDROM,那样应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U盘启动盘要找专用的软件,不是随便一个量产工具就能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U盘拆开来看芯片的才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三个启动项我都设置了不管用!那就是我的U盘固件问题。我把这个给忽略了谢谢提醒!

网友:
有的优盘就是那样 ,我的量完后好多工具都不能用

网友:
安国AU698* 系列的是U盘中的垃圾,量产兼容性极差。老的新的主板 均不兼容,

建议用SMI 的主控,兼容性很强,量产更换ISO 很方便,不需重新量产,直接更换ISO  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