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1G不显

楼主(2011-02-14):
  方正A601G,SIS671DX+SIS968,独立显卡ATI M72-M,待机电流0.04A,开机电流能到1.05V,不显。上CPU假负载,VCC 1.5V,复位1.05V,PG 1.05V,时钟0.4V,VCCP 1.05V,VCCA 1.6V,基准电压 0.65V;客户说是用着用着突然关机了,然后再开就这样了。
  CPU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上的AD线我量了没问题,然后应该怎么修???

补充:可以按开关键关机。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发现CPU风扇始终不转,查了下电路,发现IT8512E的FAN_CTRL0控制脚始终为低电平,这是IT8512E挂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从1A→0.9A,还有一次是冲到1.10A→1.04A,然后在1.04A不动了。

网友:
插入诊断卡,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
LZ把图纸放上来,让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拔掉内存跟不拔掉内存时跑的电流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应该是过内存,没有跑过显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要是一样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多,楼主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