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XM-WL19AH不能隔夜,长时间不点按开关也没反应

楼主(2011-02-14):
联想液晶显示器LXM-WL19AH不能隔夜,长时间不点按开关也没反应!!!!但把液晶拆开把屏线拔掉再插电源!电源指示又能点亮灯了!!!!安装好又能用!!!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侠求助哦!!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各电压正常不,故障时各路电压有没有变化,就能判断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电容鼓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哦

网友:
拆机检测一下吧.

网友:
测下12v 5v电压是否正常, 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干扰,将电源部分干枯的电容全部更换试一试

网友:
遇过类似故障,后来是更换驱动板的3.3V稳压管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