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可以查出别人QQ IP地址的方法

楼主(2011-02-14):
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出别人QQ IP地址
跪求
     高手给点力我
         谢谢

网友:
顶一下,这个好像不是容易的事,即使你查到了,也未必是真的,愿你能得到答案。

网友:
用珊瑚虫版的QQ一般都可以

网友(点评):
请问大哥这珊瑚虫版的QQ你能找到吗?麻烦发一个。谢谢

网友:
http://xiazai.xiazaiba.com/Soft/Q/QQ2010SP3.1u1_XiaZaiBa.exe
下载这个QQ,然后发个图片就知道对方IP了

网友(点评):
骗人的,我试过了。

网友:
现在那些显IP的QQ都不行了。IP都是假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什么用就是查到啦 也只是个大概

网友:
你下载一个QQIP猎手,就可以了下载后安装。在你们聊天后,启动QQIP猎手,就可以快速定位IP.别忘记给分哦。

网友:
要了IP地址也米有用吧

网友:
使用修改版本的qq即可一看究竟的

网友:
可以在聊天的时候通过数据包抓捕进行分析得到ip地址  例如科来网络分析,sniffer等等数据包抓起工具   一旦抓取到数据包就能从中分析到是哪一个IP地址和你建立的回话连接

网友:
查到 IP有什么用,这些是保密,只能查到是那个地区,查不到 具体信息的

网友:
在与好友聊天时可以通过DOS命令“netstat"获取对方的IP地址的,它是Windows自带的命令。但是要在聊天模式里才能用。K3
当与好友聊天时在DOS窗口里输入命令:"netstat -n",后你会看到:
Active Connections
Proto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202.109.34.78:1200 202.121.139.35:61555 ESTABLISHEDL
“此处的内容的多少不一,反正是和上面一行的形式相同,只是IP不同。
TCP 202.109.34.78:4869 211.202.1.227:23 ESTABLISHED=fO
这时退出“聊天模式”,然后在DOS下再输入一次上述命令。你会看到: qd(mVY
Active Connections l4Mt
Proto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202.109.34.78:1200 202.121.139.35:61555 TIME_WAITImQ
TCP 202.109.34.78:4869 211.202.1.227:23 ESTABLISHEDf2-
比较上述两组数据,不同的就是对方得的IP地址。上例的IP地址是:202.101.139.35!原因:在与好友聊天时,双方要要产生连接。“ESTABLISHED”的意思就是“连接已建立”。而退出聊天后的“TIME_WAIT”的意思就是“等待连接”

网友:
查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
下载个木头QQ把,很准的。hi.baidu.com/win007

网友:
这个是可以满足的  ,但是你的用途是干嘛!不是干坏事把!哈哈

网友:
如果人家是美国VPN登陆。你查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那个干什么 有时候工具给的IP都不准 尤其是对方用铁通的话 移动IP

网友:
用active port,这个软件能列出所有进程连接的ip地址和端口。当你和那个好友聊天或传送文件时,最好你发个大点的文件,然后在qq程序的ip端口列表里就能找到他的ip(表里不只一个ip,当然有别人的)。

当然,如果对方用代理的话,什么软件也是白费。

Active Ports.rar

网友:
12楼高明,不过查那有什么用?

网友:
查到IP有什么用啊,只能是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