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L宽带网线的接法,高手指点!!

楼主(2011-02-14):
请问一下高手,DSL宽带网线水晶头从电信网箱连接到家里的电脑水晶头的线序怎么接,两头是一样的吗??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埋墙跟插槽出来连接到电脑显示本地连接以连接上,但在电脑拨号宽带连接时出现错误678,打10000号问电信说是接线问题!!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高手指点!!

网友:
看得不太明白。我想线序两头一样就行了。

网友:
但连接时显示678

网友:
网线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
“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
线序没错,这是100M的标准接法。显示678也有可能是水晶头上的铜触点氧化或是进来的电话线路接触不良都有可能,在拨号软件里有诊断功能,你可以测试下看看问题出在网卡、还是网卡到MODEN这段、还是MODEN之后。

网友:
没有电话线的,就是一条宽带的DSL一条网线直接连到电脑就可以拨号上网的.

网友:
网卡有问题吗

网友:
网线做法线序没问题。678是对方计算机没响应吧。不明白是什么类型的宽带。不是ADSL,也不是有线通,难道是FDDI?

网友:
检测器看下两端一个你笔记本头和电信箱子里面!是不是1236不通,或者乱序,乱序一般夹水晶头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面板里面打线的时候没按B类接法,很多电工都是按A类接法安装面板的

网友:
从埋墙的线盒出来用测线仪测出1 3 4 6灯亮,连接到路由器有指示灯亮,但设置路由后DNCP总连接不上。

网友(2012-10-12):
网线起作用的是1 2 3 6。。。

网友(2011-02-15):
猫上的电话线拔下来接座机,试下能打通不,能通换个独立网卡试试。接线没错。

网友:
没有猫的!!!

网友:
用电脑设置10M网卡单工可以拨号上网

网友:
换个网线试试

网友:
听说有些地域 路由是电信受限的,不用路由能上不?能上就是路由设置可能有问题,
(难道端口接错了?)

网友:
678是本地网络的 问题啊 ,楼主用的啥宽带是小区宽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