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事,电脑与电瓶冲电器争电

楼主(2011-02-14):
今天客户让重装系统说电脑超慢,2G内存的电脑怎么会慢呢?重装了下在我店飞快行驶。结果客户刚搬家就说还是慢,鼠标键盘都不好使了,网卡灯也不亮了。进入BIOS看看正常,结果电源电压怎么不稳,心想不会吧,所以端口烧掉?键盘也突然失灵,木办法重启还是一个样,测下网线1326正常,其它不行,那也可以上网啊。再瞅瞅主板灯亮,突然看到子弹头的插线板上插满了电源,拔掉电瓶冲电器,一切OK,超快,至此电脑毛病解决。有同类的维修希望帮助各位

网友:
电脑的电源肯定超烂

网友:
插线板负荷太重了,造成市电不正常.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长眼了,以前见过与空调在一起不稳定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来解释吧,这个是充电器偷工减料,EMC做的很烂,产生了典型的电磁干扰现象,我曾经遇见过。解决办法:换高档充电器,或者补齐充电器EMI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