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P-D2故障求救。

楼主(2011-02-14):
映泰P4TSP-D2插过读卡器后死机,南桥非常烫,能开机,进系统后几分钟就死。PCI A/D线对地电阻154K,插U盘只能发现未知设备、求助
U盘
求助

网友:
最大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换一个就OK,我以前换过

网友:
南桥over了

网友:
fengzrong
的帖子
待机时,南桥发烫的话,一定是南桥挂了,另外,南桥是管理USB接口的,要是U盘不能用的话,南桥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挂了,换一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