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电源问题 13009的区别和替换

楼主(2011-02-14):
问题1.
MJE13009F KSE13009F
这2个管有什么区别,我从网上查了他们的资料,参数和形状没有差异啊。

问题2
MOSPEC S10C40C  肖特基二极管
我有个全汉的电源,在电源中,保险管烧毁,测试2个开关管也烧毁,型号为E13009F,我还用测试其他的地方吗?
13009能用MOSPEC S10C40C 替代吗?

网友:
我问的问题已经明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两个三极管可互换,只是生产厂家不同.第二个问题还应继续查电源IC、滤波电容等,尽量在通电前仔细查查,以免通电后留有遗憾。至于“13009能用MOSPEC S10C40C 替代吗?”???????????

网友:
型号:MJE13009
材料:S
集电极最大直流耗散功率Pcm_W:2
集电极最大允许直流电流Icm_A:12
集电极_基极击穿电压BVcbo_V:
集电极_基极击穿电压BVceo_V:400
特征频率ft_Hz:4M
国产管参考型号:3DK304A
MOSPEC S10C40C 这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型号不可能与13009进行代换的 你可以找电视上开关电源上的开关管来进行代换

网友:
13009是三极管,不能用MOSPEC S10C40C 替代

网友:
电源上的开关三极管 ,肖特基l二极管

是两种用途根本不同的半导体晶体管.

是根本不能替换的!!!!!!

网友:
肖基特二极管,是快恢复整流二极管(两边输入,中间脚是输出脚),用在整流电路上,13009是开关三极管,用在开关电路上,二者不可混淆,不然会发生爆炸的……

网友:
MJE13009是中功率三极管,MOSPEC S10C40C 是MOS管,样子一样结构不一样,不能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