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 集成 没有待机

楼主(2011-02-14):
客户 拿过来的 时间u31 一烧焦 下面一个坑 51120 上面烧个洞  然后 找到一块旧主板 把51120 更换  5v的mos管更换  还有3v的mos管没有装到上面  现在 测量51120 的  vreg3  5.6v vreg5 5v vref 0v en2 5v 两个 vfb 都是 5v

现在 迷惑的是 vreg3 5.6v 怎么办 3v的mos 管 装过不行

网友:
图纸 在这

网友:
论坛 上 有图纸 mb2l  一搜就出来了 搜 v3000 945  也可以

网友:
兄弟,修好没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啊,表达不清楚不说。还懒得贴图。

网友:
找个图纸,对着图纸慢慢量吧!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2011-03-23):
51120这个芯片的供电 输出是多少  说清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