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2-14):
接到四台联想-LXB-L171C液晶显示器。屏幕上面的字出现毛边。字体闪动。感觉像是有干扰。字体会长“毛“?各位大虾指点下吧。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电容失容。。。。。。

网友:
小王良
的帖子
但我量过,没有问题的呀。有一块好板,我一个一个元件都对比量过。差别不大。

网友:
电容失容,用万用表量一下各组电压,反应在读数上有零点几伏的上升。。。。。有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小王良
的帖子
我记得,我量的时候,表针在一个读数上不动。

网友:
你的万用表这么好??????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