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 BIOS只能用一次请教

楼主(2011-02-14):
七彩虹MCP68-61 BIOS只能用一次请教-----------七彩虹MCP68-61 不自检,刷BIOS(有个网友说mcp68-61其实就是断剑C.N61T Ver1.6 ,于是下了这个BIOS),能自检进系统正常,但重启又不行,于是考虑桥是不是有问题,取下重植焊上后还是不自检,但是BIOS第二脚有波看的出BIOS在工作,于是重刷BIOS,用的是25编程器。又开机正常,重启又不行。
结论:BIOS,但是刷了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不行,反复试如此,第三脚悬空依旧如此。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看是不是BIOS芯片本身坏了,还有就是接触不良的情况。,最后是南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BIOS为25X40AV已经换过

网友:
已经维修好,是程序的问题,经查对比图片这个板其实是 C.N61G(Ver1.5B),IO上写的是VER1005,用了1005E 1005N写入后均不过内存,好在自检了进一步确认是BIOS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自检呢,看到计板上的签是09年的,于是下了个1006P版,成功,反复试机无误。看来IO上那个VER1005是不是贴错了呢。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细心又回报了。哈哈~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