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1-02-14):
向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如果液晶显示器灯管漏电了 显示器一般会出现什么现象?我现接手一台三星T190的液晶显示器,接手后的现象是无被光无文字显示,但是开关灯亮可受控制,机器被拆开后,我测试了电源板320V5V12V都有 电源部分无损坏,我又测了灯管 直流表上的数字不停的上下浮动,我想应该是灯管漏电了。我想问下灯管漏电的现象中有这一种么?我怕换了灯管,最后是高压板的问题 那就白浪费时间了。 求大侠指教!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灯管是玻璃的怎么能漏电,除非是接口处.数字表数浮动是感应的,

网友:
换灯管是个很危险的动作,一定要拿到确凿的证据再弄它,

其实你可以先测试一下那个高压板是否是好的, 方法其实就很简单,比如说外接灯管看看。

测试屏灯管也有办法啊,比如用高压板配合可调电源查看它的电流。一般就是0.4A左右。

网友:
我可以保证是灯管挂了 其他灯管用单灯高压条测是0.45左右一点  那个灯管是一会0.49~0.6几我的意思是问,是不是灯管漏电导致我起初点机器时所发生的现象。屏无被光无文字显示,开关可受控。是不是这也是灯管漏电的一种表现现象?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 是灯管电流不平衡引起高压板的损坏.

网友:
三星机器高压线圈坏是通病,要认真检查 ,,,,,最好用现在的灯管点一下,看看灯管能不能亮,如果不亮就是高压问题,如果正常,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以解决 灯管漏电导致保护屏不亮,换跟灯管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