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毫安电流档损坏,是分流电阻的问题吗?

楼主(2011-02-14):
200MA档将红黑表笔接在玩具车马达上,随意转动转子显示一百多毫安的电流甚至超出量程,20A档显示10多毫安,是分流电阻烧了吗?

网友:
200MA与20A档的分流电阻阻值不一样.灵敏度也不同.马达转子转动产生瞬间电压,虽然说是直流电压,但严格说应是脉动电压.20A档由于分流电阻阻值小,消耗能量快,还没显示出最大值时,马达转子已停转了.也就是说200MA和20A两档的响应时间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