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上电自动触发跑D1D0

楼主(2011-02-14):
今天拿到一块478的INTEL的主板,拿过来,一插电就自动触发, 直接跑码D1D0,我用灯座看了下,发现有些灯没亮,果断加焊,加焊完,CPU灯座正常了,可是还是插上电源自动触发跑D1D0,可以用开关键关机,IO是VS324AG
补充下,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BIOS 倒数第2脚有复位,IDE第1脚有复位,拔掉内战一样D1D0,不报警

求此板的BIOS,官网找不到D845GEBV2/D845PESV,在官网搜不到,郁闷,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感谢下面那位兄弟的BIOS啊,不过刷过之后,依旧是跑D1D0

谁有这板子的图纸啊,经检查,发现184接地,无电压,明显不对啊,跑线跑不出来,谁有图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刷BIOS试试,INTEL主板好坏BIOS

网友:
我自己做法就是,不上内存能跑马又不报警的,第一个刷BIOS

网友:
INTEL D845GEBV2 D845PESV  BIOS下载

INTEL D845GEBV2 D845PESV INTEL N82802AB OK OK OK.zip

网友:
南桥有问题会不会引起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