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联想G430 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2-14):
现有台G430独立显卡板子,现象是有时开机显示有时CUP都不跑,一上CUP的引热管就开不了机,一下了就开的成功率就高了,本人刷过BIOS 重新搞过显卡拆下北桥织过桥现象还是一样,本人有示波器有点怪的就是我用示波器打地都有0.几的一个电压我用别的板子打就没有就是这G430板子上有,还没有见过这种现像,不知道是不是板子接地不好或是有接地电容有漏电的,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兄弟指点指点.....

网友:
高手了高手了?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写些什么。

网友:
见过电容漏电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的

网友:
看不太懂!是不是板子摔过了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呀

网友:
上散热器不跑码,cpu核心供电芯片虚了吧。

网友:
CPU座加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