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硬盘坏道修复 和时间?

楼主(2011-02-14):
大容量(500G 及以上)SATA 硬盘 有坏道,用什么软件修复?效率源好像不支持SATA。
另外,500G硬盘用THDD,HDDREG ,DM 等感觉速度很慢,算了下需要80小时,500G 硬盘修复一般要多长时间?
硬盘坏道修复

网友:
这块硬盘是 ST3500320AS SD15 出现有时检测不到硬盘问题,判断为固件门,用ST-COM线 在终端用指令处理后 可以正常识别硬盘了,之后更新固件SD1A 。但发现硬盘有不少坏道,有坏道的地方读取很慢,这种故障要怎么去修复?
搞手们不要潜伏了,出来说说经验。

网友:
就是需要时间,你想想每个lba都要访问测试,肯定需要时间,自校准应该不大需要人工盯着。总之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