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60怪问题,非常非常奇怪,请高手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1-02-14):
朋友拿台IBM R60 945的独立显卡机器,显卡是ATI X1300的,不亮机,电流走到1.20不动了,加焊显卡后机器 亮了,可以正常使用了,进系统测试都OK,关机,再开机,,,,不上电了,在通电情况下把键盘重新插一下,按开关,可以通电,也都能进系统了,再关机,又无法开机了,,,,再在通电情况下把键盘重新插一下,再按开关,又可以通电,,,晕死,,,关机,又不行了,,,,(一定要在通电时重新拨插键盘才行,先重新拨插键盘通电开机也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和客户讲了,难道和客户说每次开机前必须把键盘重新拨插一下????还是为了这小事情和客户说换板?????请各位老大帮帮忙啊。。。。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划接口能不能开机,有遇到过键盘开关坏不能开机的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直接19脚做个开关试一下

网友:
呵呵呵~~~ 真的會暈死~~

我覺得不太可能是開關的問題,因為我也有遇過。
(當然開關要先去用萬用表測試好壞)
應該是電路板某些元件快掛又還不掛的。
所以最怕這種時開時不開的爛機器,很難搞,像是Asus A3、A6、W3 就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最后发现用原装适配器都可以正常了。。

网友:
我遇到过加焊EC就好了

网友:
电源质量不好也会的 文波系数太大 导致的

网友:
电源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