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1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2-15):
请教高手天逸Y160,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0.03,触发后调到1.2左右,测量PMU5V,PMU3V,5vdds,3vdds。12vddm,5vdddm,3vddm,VCORE_CPU,电压都正常,测到2.5vdds,没电压,2.5vdds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不太懂,忘高手指教下。

网友:
要不给我修吧
我有料板  也可以卖料板给你

网友:
小张哥你真猛啊,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啊,佩服佩服

网友:
查下Q20的控制级看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客户逼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低电平有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1.25VDDS也没有吧

网友:
Q20是给U18提供供电的,产生1.25VDDS,受控于SUSTAT_B0

网友:
由此看来,2.5vdds并非由此电路产生,楼主还是找下它的产生电路吧

网友:
楼上的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
推荐客户换板

网友:
电流1.2,北桥供电没有,多半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2.5vdds这个电压
是这个电路转换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