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硬盘问题么?

楼主(2011-02-15):
一台索尼的笔记本IED的硬盘60G  装系统 GHOST找不到硬盘,用安装版能发现可只有7G,我估计是隐藏分区。用PQ能发现60G容量但不能格式化硬盘。用MHDD扫描也发现不了硬盘。
这是硬盘坏了吗?还是这类索尼本要特别设置才可以安装系统?还望指点一二呀 谢谢诶

网友:
IDE硬盘,不像SATA盘需要更改模式。用移动硬盘盒接USB口到台式机上试试啊

网友:
先替换硬盘试试看啊

网友:
恩,先外接一下看看,不行的话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挂到别的电脑上分区,然后直接过来做系统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要挂的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