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楼主(2011-02-15):
开机出现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进不去系统,听到硬盘与声响
电脑一个礼拜未使用,最后一次使用到关机都未有任何异常情况,今天开机时就出现no bootable device—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进不去系统,一键恢复也不行,硬盘取掉重新装了也不行。请高手指点解决。急!!!!!
       最佳答案 典型的系统启动设备设置不正确。如果是系统问题的话,是不会显示这句话的。考虑两点1.进入BIOS看看系统引导设备设置有没有错误。如果你用的是硬盘引导的系统,看看第一引导设备是不是Hard Disk.不是的话,把它调成Hard Disk
2.如果已经设置成硬盘启动的话,再考虑是不是操作系统的引导文件损坏或丢失。如果是这种情况,开机插入系统盘,等进行到有“系统修复控制台 ”的时候,选择这个选项。 3.硬盘接触不良或损坏。(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可以考虑。)

网友:
硬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