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进入系统,开机提示0200:Failure Fixed Disk 0

楼主(2011-02-15):
电脑无法进入系统,开机提示0200:Failure Fixed Disk 0,进入bios也没有硬盘自检 显示no ide device ,虹
电脑无法进入系统,开机提示0200:Failure Fixed Disk 0,进入bios也没有硬盘自检 显示no ide device ,用xp引导盘进入pe,里面也没有硬盘,用别人的硬盘装上,可以进入系统,这还可能是硬盘电源线,数据线坏了么?或者是硬盘电路板坏了

网友:
硬盘坏,应当不关电源线,数据线的事

网友:
进入PE系统看一下能不能读取硬盘,如果能,说明硬盘是好的,只是系统启动项丢失了。找一块安装版的光盘,重新格式化过C盘(系统盘)就可以了。
如果进入PE也不能看到硬盘,就要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硬盘问题嘛,把该问题硬盘到另一台机试试。

网友:
1换数据线试2按压硬盘电路板试3换硬盘到其他好电脑上4再不行..........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