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865F REV 1.0 维修

楼主(2011-02-15):
        主板是联想台式机的 L-I865F REV 1.0 故障为:能通电开机,但无显示,主板测试卡不跑代码,只显示- - - -,主板能开机,但不能关机。主板为865芯片组,775 CPU 座,DDR内存。
        上假负载通电测试,CPU供电上管有12V电压;下管也有电压,但电压偏低,只有0.46V左右;有一路复位无电压;有PG电压;核心电压也有,不过也是偏低;时钟也有电压。
        上DDR内存打阻卡,测内存两组供电都正常,一个2.5V,一个1.25V。
         断电,ATX电源插口打阻值,其它都正常,只有一个橙色3.3V阻值偏底,只有160左右。
         断电测,无意中发现北桥MCH下边有一个场管的D极跟S极直接短路,拆下来测场管无问题,测主板原场管焊接的D、S两个点直接相通的。
        小弟是新手,请大家教教小弟怎样测,从何入手,大家发表一下意见,估计是什么问题,是那里坏了?

网友:
怎样没有人回复我呢?

网友:
北桥不工作,你测一下北桥有没有短路,或是查一下CPU供电芯片(好像是ADP3181)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电源IC有供电哦,上管G极也有电压哦!

网友:
你上U测量电压应该是正常的。这板好像就U座多空焊

网友:
无意中发现,内存靠北桥MCH附近的有短路,连在同一块铜皮上的有一个电解电容,正负极直接短路,我估计应该是连在这路的元件有短路,可能要跑跑线才知道啊,还未有时间,今晚再跑。因为是新手,需要多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