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1526交换机电源故障

楼主(2011-02-15):
一台华为1526交换机电源,额定输出5V6A,故障为无输出,测贴片式3843B电源脚只有7V左右电压,用3842代换后可有输出,但输出电压只有3V,听电源有疙疙瘩瘩的声音,将贴片式E43A取下后电压升高到6V左右(同E43A并联的还有一个6V稳压二极管),同时电源也没有声音,用TL431代换E43A后输出仍为3V,后级的整流滤波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前级的过流过压保护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
3843不能用3842代换,它们的启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
没错,3843和3842不同的。

网友:
请检查7脚的滤波电容,22u到100u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42功率太小,不能用在3843B上的,楼主要找3843B换上就好了,其他没有问题的

网友:
把3842吹下来了,换上3843后故障一样

网友:
查3843的7脚电源供电支路的电解电容,一般47U左右,换该电容就能正常。原因是电容失容,引起7脚供电过低,3843工作需要8V以上。

网友:
这说明,集成块基本没问题了!重点在周围元件!

网友:
修好它了,原因是给7脚供电的有启动电压和由主变动器产生的辅助电压工作,结果主变压器出来的交流电流经两个贴片电阻和二极管整流后供给3843,两个贴片电阻是220,并联后大概为11om左右,但这用表测这两个电阻均为无穷大,用一根铜丝把它们短接后故障排除。

网友:
检查电压和电流反馈回路,一般是负责给光偶供电的三极管或者431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或者431附近受潮等导致的分压不准。

网友:
我碰到的交换机都是楼上说的那个小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