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无待机3.3

楼主(2011-02-15):
主板盈通AN5战神版  A14对地九十多欧 1117一脚有5V电压其他两脚无电压 IOW83627DHG 68脚断开 还没待机电压  这 主板待机电压怎么产生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17对地阻值都上一百欧左右

网友:
你都测输出脚对地阻值只有90欧明显就值小了嘛一般要么就是网卡被雷击到了或者可能也把南桥也击到了你先把网卡拆了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嘻嘻

网友:
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