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 CPU供电过年喝醉的问题

楼主(2011-02-15):
今天修了个V星945  有时候CPU有供电 能跑马能显示 但有时候没温度cpu不工作。 目测一下看旁边的 电容都鼓了4V680的 没找到换 了6.3 1000的  换好后从CPU有问题度了,但是不跑马了 测了一下CPU主供电只有0.2左右,没复位。但拿下CPU 主供电就恢复正常了。上假负载也是如此, 哪里出问题了 ?座子虚汗了?

网友:
这只能说明CPU的问题换一个好的上去

网友:
肯能是CPU座与CPU接崔不良,也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上些松香水,加焊一下CPU座看看

网友:
楼上的 同学们 装上假负载也是如此!!!!!!!!!!!!!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试,如果不行再把换过的电容换一遍,维修要看每一步维修前后的故障比较

网友:
有可能cpu座虚汗了

网友:
你去买些板上的那些容量和耐压的电容吧!这可以说是通病了。不能用大的代 只有原来的可以了,修的很多这样的。别的东西最好别乱碰,免的照成别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电容太高了  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