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和北桥靠的很近,要如何隔热?

楼主(2011-02-15):
这个是个acer的本本,开机,画面上有虚线,加热显卡,再开机黑屏,再加热,开机白屏。第二次加热,看到显卡上面忽然落了几个锡球在上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这种故障,加焊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至少没有焊坏过。

我估计是北桥被热出问题了,请教这种靠的很近的,如何隔热?

我这样行吗?

网友:
用铝皮贴起来

网友(点评):
是锡箔纸 不是什么铝皮

网友:
显卡上面的锡球,估计是加热温度太高哪里蹦出来的,肯定要重植了。

网友A:
好方法的 发个图上来 一看就晓得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的 发个图上来 一看就晓得怎么弄了

那您给上个图,指导一下啊

网友:
乱整。。。用锡薄纸。。。。

网友:
不会搞,期待高人出现指点。

网友:
这样行吗?

不过锡箔纸也太薄了吧,二三十张叠在一起也不到一毫米厚,能隔热吗?

网友B:
锡箔纸是这样的,
你现在做的是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箔纸是这样的,
你现在做的是北桥吧???

对,加焊显卡导致花屏变黑屏了,我估计估计北桥出了问题

这样就隔热行了吧

网友:
一应该可以

网友:
用高温胶纸就可以!

网友:
我从来不用那铝箔。。都是就这样吹的,,,还没碰到有事的。。。都是一枪OK

网友(点评):
高人!实在是高!请上几张图看看,比较直观吧,有说服力吧!

网友(点评):
吹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温度要控制好 再用铝箔隔起来 不一定要贴住显卡 贴住显卡会导热

网友:
我倒觉得不隔热问题也不大,关键是温度要控制好,不就象显卡北桥一起BGA吗,锡融后不要动就行,不致于爆珠,爆珠说明你温度老高了。或者升温太快

网友:
老大,你把那里搞得那么脏,能亮才怪,讲究点卫生,你那样隔热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要看你用的是BGA机器了。

网友:
下边也要贴的

网友:
工厂都是用黄色胶带 贴10成 左右

网友:
请问楼主 怎样家的热 是BGA焊台吗 如果不是受热不均匀肯定虚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小看那薄薄的一层锡纸 隔温效果是相当好的,如果有意外,那就是你买的锡纸太地道了

网友:
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爱心学校哦滴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锡箔纸能够较好的反射热辐射,所以效果好。不是薄厚的原因。

网友D:
淘宝大把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大把散热片

什么散热片?

网友:
来一张图帮你看看要怎么隔热!

网友:
也想知道,学习了

网友:
其实用锡箔纸就挺好的,关键是你风枪的使用,技巧那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