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一片ASUS p5p800-vm/s 二修板。。

楼主(2011-02-15):
同行送了片ASUS p5p800-vm/s 二修板,3181和上管都焊过。。。
测试,上电保护,再点开关,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跟着饼哥的流程来,拔了12V插头,上电正常。测有一相供电上管击穿。。
更换后,插上12V插头,不再保护,5V 50KHZ打上管G脚无方波。。。
电管IC是ADP3181+3110 测ADP3181 28脚PWM2 有方波输出,3110 2脚有方波进来,5和8脚无方波输出,更换一只3110后,对管的方波正常。。
上真U后测VCORFE正常。
主板不跑码。。。FF
上带灯座,测了一下,一个叫A20M灯不亮。怀疑是北桥到CPU总线有断路。。
看了主板正反面无断线,掉件。。。
本想上假负载打一遍AD线,这时我先打了一下,CPU到南桥这六个测试点。。发现有二个测试点对地短路。。
上BGA,拆了南桥,再打CPU到南桥六个点时无短路了。。拆了个料板EB南桥,重值换上去后,打CPU到南桥六个点,对地二极体值。一个点为123,其它五个为458。跟饼哥当年讲的差不多吧。。
上U测试,能跑码了。。但是一进去就二秒内就死机,键盘不能用。。
刷了个P5P800-VM的BIOS上去一样死机。。看打印口处的标为P5P800-VM/TCL/SI
TCL。。。。。。ASUS给TCL代工的???
坛里找了个TCL的BIOS刷上去后,正常了。看来是给TCL代工的。。嘿嘿。。

由于没有P5P800的PDF  A20M当时也没好查,修好后,找了个915的PDF查了下A20M是CPU到南桥的,
看来干桥是干对了。呵呵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9091-1-1.html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VCORE的问题,怎么把南桥也搞挂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上带灯座,测了一下,一个叫A20M灯不亮。怀疑是北桥到CPU总线有断路。。"看到这里让我替你捏了把汗!

网友:
看来到实地培训还是有很大的效果

网友(点评):
小林子很努力的学习的。不努力的来实地也没用

网友:
学习,谢谢楼主。
一直努力着。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顺便说说是哪6个测试点,不是更完美啦?

网友:
对啊,既然发出来让大家分享,就别留悬念啊,那六个点是哪六个啊?

网友(点评):
CPU到南桥之间的控制线

网友:
915好的板子卖35元,请问LZ能收多少钱?

网友(点评):
你卖35.不代表全世界的老百姓都知道只需要35.也许别人收100都可以。

网友:
很有耐性,看来我还是要多多学习小林子的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一下775假负载,上面有标的,CPU到南桥。。

网友:
这板子的问题还真不少    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小林子发达了。

网友:
到基地学习过的,功夫硬

网友:
打过值 有一个偏低120多  对比其他的板子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晕死,居然看到师兄了,我是15期七彩电脑唉

网友:
哪六个测试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上的信号线都是走上下两层的。
仔细的看下主板上信号线的走向,那样会好很多。
在我们这里一般都是扎线的。

网友:
从他提供的电路图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