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920Z笔记本接耳机喇叭有声音,不接耳机喇叭无声。

楼主(2011-02-15):
宏基2920Z笔记本接耳机喇叭有声音,不接耳机喇叭无声。一开始以为是耳机接口有问题,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现在现象 就是:一插耳机喇叭才有声音,取出耳机喇叭没声音了。

网友:
耳机孔有个检测针脚到声卡芯片有个3脚或多脚场管坏了!也就是外声和内声切换电路问题了

网友:
把宏基2920Z的图纸传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宏基2920Z图纸

ACER 2920Z.pdf

网友:
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耳机接口我更换了两个了,接口应该没有问题,现在还是这样,插上耳机才有喇叭声,插下耳机,耳机声音也正常。

网友:
切换电路功能紊乱了。

网友:
插上耳机,耳机有声音吗,

网友:
看了下图,现在的问题是插耳麦与不插的状态相反,即插入时,全不响,插入时全响。重点查以下信号,
G1410_SHDN#,LINEOUT_JD#,AMP_SHUTDOWN#的状态是不是正常: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后来还是由于接口的原因 ,再次更换了相同的接口就好了。

网友:
其实很多是耳机座子有问题。换个座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