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0xc0000409故障

楼主(2011-02-15):
1.查看系统中是否有木马或病毒。这类程序为了控制系统往往不负责任地修改系统,从而导致操作系统异常。平常应加强信息安全意识,对来源不明的可执行程序绝不好奇。
2.更新操作系统,让操作系统的安装程序重新拷贝正确版本的系统文件、修正系统参数。有时候操作系统本身也会有BUG,要注意安装官方发行的升级程序。
3.试用新版本的应用程序。
故障分析
硬件方面:
一般来说,内存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方面是:内存条坏了、内存质量有问题,还有就是2个不同牌子不同容量的内存混插,也比较容易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散热问题,特别是超频后。你可以使用MemTest 这个软件来检测一下内存,它可以彻底的检测出内存的稳定度。
假如是双内存,而且是不同品牌的内存条混插或者买了二手内存时,出现这个问题,这时,就要检查是不是内存出问题了或者和其它硬件不兼容。
软件方面:
先简单说说原理:内存有个存放数据的地方叫缓冲区,当程序把数据放在其一位置时,因为没有足够空间,就会发生溢出现象。举个例子:一个桶子只能将一斤的水,当放入两斤的水进入时,就会溢出来。而系统则是在屏幕上表现出来。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windows2000和XP系统上,Windows 2000/XP对硬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一旦遇到资源死锁、溢出或者类似Windows 98里的非法操作,系统为保持稳定,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另外也可能是硬件设备之间的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运行 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网友:
蓝屏一般是内存或软件有问题

网友:
先装系统如果不成换内存